【话题】这问题的传统电路控制可以解决吗?(20130507)

楼主(2013-05-05):
求教哪位兄弟能用传统继电器或接触器等电路解决控制类问题

网友A:
只要是有逻辑编辑的,原始的电路都能实现,只不过有可能需要比较复杂接线。各种逻辑功能块,都是由最基本的门电路组成的,就像人体,不管多么的复杂,也是由细胞组成的一样。

网友B:
实现是一定可以的。但是复杂程度,及出现问题维护上可能很麻烦。

楼主:
我想了下还是没想出来,哪位兄弟能帮我解决吗?以前是我绘制的图形,有错请问下怎么改?

楼主: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关键就是一个交换电路把,也就是当LS3压力传感器第一次接通时候通过电路去接通电机M1,第二次接通时候去接通另一个电机M2,如此循环。推而广之3个电机循环,4个电机循环。所以我求教哪位兄弟能教我循环电路。

网友C:
交替电路,很简单,最好有实物试验,以前我们也是拿PLC来试验传统继电-接触器电路的。

网友C:
交替电路的关键,就是先学好如何用普通的继电器实现单按钮启停。

楼主:
各位大神我知道是交换电路,关键是用传统继电器怎么实现。PLC程序实现方法太多了,我会的。可我用传统继电器不知道怎么实现了

网友D:
用PLC程序是肯定能实现的,就是要看你编程方法了,方法不同编出来的程序结构及效果都会有不同。

网友C:
这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就是按一个按钮,在两个继电器之间不停的切换的,授人鱼不如授渔,楼主自己应用到自己的电路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就是按一个按钮,在两个继电器之间不停的切换的,授人鱼不如授渔,楼主自己应用到自己的电路去。
这图怎么能实现按一个按钮,在两个继电器之间不停的切换?KA1通过自锁一直吸合,互锁使KA2一直不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就是按一个按钮,在两个继电器之间不停的切换的,授人鱼不如授渔,楼主自己应用到自己的电路去。
这图怎么能实现按一个按钮,在两个继电器之间不停的切换?KA1通过自锁一直吸合,互锁使KA2一直不吸
SB1是自复位的按钮开关,也可以换成楼主的LS3水位开关,这个开关不是永远都接通的。

网友C:
楼主,下面的图就是用继电器实现的,自己照着接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大神啊,这种PLC程序我会编程,方法很多。我是想用传统电路实现

网友C:
就是要你按着上面的原理图来接线,你看不懂吗?还是不会接?
我画的只是控制电路,马达主电路我没画,你拿实物按着上面的图不会连线都不知道怎么接吧
M1,M2是中间继电器,Y0也可以是中间继电器
我画的PLC里面的程序,就是为了让你弄懂控制原理
而不是让你拿着PLC去照着我写的程序来实现你的功能,我的本意是你拿着继电器来按照我上
面的图来接线。

网友C:
我画的图需要的材料:
三个中间继电器
两个主接触器(两个马达)
控制线若干米
还有LS1~LS5五个装在水池边上的开关
楼主要是不信,自己拿着实物在桌子上接着实验。
楼主的基础没打好,以前我们还不会用PLC的时候,设计一个控制柜,用传统的电路画了10张8张的电气接线图。
继电器在柜里排的更是密密麻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着PLC程序,不大习惯,也麻烦。还是楼上的那个交替电路反着用就可以达到核心要求,再修改下也就可以实现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F(2013-06-14):
引用 楼主:
我的大神啊,这种PLC程序我会编程,方法很多。我是想用传统电路实现
我的神啊,你难道没看明白吗?人家只是拿PLC验证了一下继电器电路,让你按照这个做继电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