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5):
我想学习三菱fx2n-4da的编程,求大神给个实例学习一下,最好就是直接输出0v或者10v的电压程序 谢谢大神们呀!!!!!!!!!!!!!!!

网友A:
这个模块的手册中就有简单程序样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我先去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B:
特殊模块手册都有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 对于实例程序里的将D0-D3对应于通道1-4,我想要在通道1输入10v电压具体怎么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说增益后的值所对应的模拟量就是我要输出的值?先增益完后输入么?

网友C:
按上面的程序输入;运行后CH1~CH4输出电压分别为DC-2.5V  DC2.5V  DC5V  DC7.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谢谢大神呀,我会继续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