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我单位刚建中央空调有三组送风机,功率分别为30kw,30kw,37kw!图纸设计是用变频器控制!我想考虑成本,可否用星三角型降压来启动风机呢?如果用变频器的话理论上的我知道,但在实际中性价比起来,变频器真的划算吗?谢谢大家提提供意见!

网友A:
变频器在送风中使用应该不只是为了启动吧!

网友B:
可以的,就节能方面差点

网友C:
星三角是启动用的,完全启动以后就不用了,没见过正常运行以后还要用角形接法转变成星型接法来控制转速的。楼主这招很可能会丢西瓜拣芝麻,导致马达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说让他启动呀,如果不是在可调速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要用变频了!本来自动调速的需要外面装静压传感器来实现变频器的pid

网友D:
只是启动不考虑调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启动没问题。
我从事的是动车行业。在动车车组上的空调全部都不是变频器启动的。
送风其实只要有高速中速低速就可以了

网友F:
变频器的启动性能好,调速方便,保护功能完善,优势明显。要想节省成本用其他方式也未尝不可。

网友G:
当然可以不要变频器了,原来的空调都不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一般的家用空调不带变频的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