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H3000型2.2kW变频器开关电源检修一例

   故障检修过程一波三折,匪夷所思,其中包含的东西太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叙述的困难,但非常有意思,值得我的一写,和您的一看。
故障现象和初步检测:
接手一台上海众辰H3000型小功率变频器一台,故障为面板无显示。第一步检测变频器的主电路端子,整流和逆变电路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送入单相380V电源,测主电路P、N端子的DC500V电压正常,但从控制端子上,测10V和24V辅助电源都为0V,由此判断该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没有工作。
进一步检查:
为方便叙述,将开关电源的相关振荡回路,简画成图1。
1、测量开关变压器T1的一次侧工作电流回路N1、Q1、R4等元件均正常,并检测负载回路,无明显短路故障,判断开关电源处于停振状态。

图1 开关电源振荡回路的简化电路
2、开关电源起振的正常工作过程简述:
变频器上电后,DC500V(维修电源)经R1、R2启动电阻,为U1的供电7脚,提供不小于1mA的起振电流,随后8脚VREF端产生5V基准电压输出,R5、C3定时电路与内部电路构成的振荡器电路得到5V电源而起停工作,6脚输出PWM激励信号,开关管Q1微导通,产生经流N1、R4的漏极电流,N2产生感应电动势力,经D1、D2供给U1的7脚。其后因正常Q1正常工作的建立,N2输出的交变电压,经D1、C1、D2、C2整流滤波,形成U1的稳定工作电源。N2、D1、C2等元件,构成振荡芯片的自供电电路。
R1、R2为启动电路,只提供U1起振工作的“触发电流”,使电路起振,因而有些开关电源电路,将启动电阻更换为电容元件(提供瞬态的起振电流),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而U1的正常工作,是依赖于N2绕组及整流滤波电路正常供电的。
看一下振荡形成的基本条件:
1)N1、Q1、R4工作电流通路是“通畅无阻”的;
2)R1、R2启动电路是好的;
3)U1芯片是好的,4脚外围定时电路是好的。
如果以“能量”的角度来看,在由起振到正常工作过程中,U1从电源吸取的约1mA的启动电流,仅能触发Q1进入“微导通”状态,如果自供电电路异常,U1得不到及时的能量补充,则无法控制Q1的正常导通。表现为测量U1的7脚供电电压,在6~12V之间摆动,测量8脚电压在零点几伏之间摆动,6脚输出电压为零点几伏。
3、本例故障的实测情况是这样的:
测量U1的供电7脚基本上为(请注意)稳定的15V,测8脚和6脚为0V。在7脚供电电源正常的前提下,8脚的5V输出,是U1能够正常振荡的前提条件。7脚有了供电,但8脚的输出电压为0V,则有可能是U1芯片坏掉了。为节省检修时间,先直接将U1换新,看电路能否起振。
将U1换新后,检测结果不变。此时应该先行证实U1芯片及外围振荡元件是好的,故停掉DC500V供电,单独在U1的7、5脚施加DC18V电源,检测8、4、6脚的电压值加以判断。检测结果,8脚输出稳定的5V(正常);4脚为2.3V(振荡电路工作正常),6脚输出电压为6~9V(此时因无反馈电压建立,输出脉冲占空比较大。输出激励脉冲正常),结论是:U1芯片及外围定时电路,均是正常的,电路停振原因,在起动电路或U1的自供电电路。
先采用我那个屡试不爽的法子,即减小启动电阻的阻值,以提升触发能量,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用1MΩ电阻并联于R1、R2两端,为变频器上电,电路真的起振工作了,但测量+5V输出为0~1.6V左右,测量其它各路输出,也严重偏低。
测U1的7脚电压,为波动的10~14V电压,8脚、4脚、6脚均为0~1V左右的波动电压,说明U1的振荡“后继乏力”,自供电电路仍无法提供U1驱动Q1正常工作的“激励能量”。
请注意以下检测过程:
停电,检测D1、D2的正反向电阻均正常,拔下电容C1、C2,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其充电能力(表现为指针摆幅)均正常。依此判断结果,往下的维修方向就要调整了,不会再在自供电电路上下功夫了。
正好数字万用表有电容挡,用2000uF电容挡测量C2容量时,显示0.33uF,换用20uF挡位测量时,同样。而测量C1时,容量基本上正常。依此判断结果,是C2失容,造成无法为U1补给充分的驱动能量,使电源处于停振、起振的间歇工作状态。
又倒过头来,再次用指针式万用表,将同样容量的正常电容与C2测量摆幅相比较,C2仍有“正常的”充放电能力!
更换电容C2,上电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
4、两个疑问点:
故障虽然是修复了,但揭开两个疑问点,具有实际的检修引导意义。
1)对C2电容量的检测差异
本例故障,如果仅用指针式万用表检测,电容C2既有充、放电指示,又无漏电电阻,应该是好的。那么下一步的检修,就会南辕北辙,越走越远,钻了牛角尖儿。
但偶尔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挡测量,则得出C2失效的判断。
将两表的测量方法对比,前者相当于用直流电源,提供充、放电电流;后者用一定的频率的交变电流,测试电容的容量(性能),可见,后者对电容容量的检测方法,要较前者为优。检测结果,是C2对交变电流的“容电能力”已经丧失。手头有两种万用表,对比测试,会有令人惊奇的体验,能积累检修者的经验。
本例电容用指针式和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容量,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结论,是身为“资深维修者”的我,也貌似第一次碰到,其机理容后探讨。
2)7脚电压的静态和动态
a、当从外部施加18V直流电源,电源能充分满足U1输出能力的需求时,表现为7、8、脚为稳定直流电压(4脚振荡电压也是稳定的)。而一般情况下,PMW脉冲输出端6脚,因反馈电压尚未建立,其输出为最大占空比脉冲,测试直流电压可高达6~9V。
6脚脉冲电压的有无,取决于稳压环路——输出电压采样电路的形式,当6脚输出电压为0V时,并不能因此判断无PMW脉冲电压输出,振荡芯片就已经坏掉,同时测量1、2脚(内部放大器)电压值,可以作出辅助判断,当测量1脚电压低于1V、2脚电压高于2.5V时,因达到内部电路的过压保护上限,故6脚为0V即是正常的。当测量2脚电压低于2.5V、1脚电压高于1V时,此时6脚电压为0V,则可以判断振荡芯片已坏。
b、本例在线以原供电方式,检测U1的7脚静态电压,达到15V以上,但此电压几乎无波动变化,测其8脚电压为0V。我开始的判断,是当7脚供电电压“正常”时,首先8脚应有+5V基准电压的输出。因我忽略了3844的起振阀值实际为16V(停振阀值为10V),因而造成U1已坏的误判。
上电期间,当U1的7脚电压上升为16V起振阀点之后,8脚输出5V振荡电源,振荡电路具备工作条件,此时若起振能量不足,驱动电流的输出,拉动7脚电压使其快速跌落,则表现为间歇振荡现象,测7、8、4、6脚电压,均为波动电压,并且幅值较小。
测量7脚电压虽然较高,哪怕已达15V以上,但尚未到达起振阀点,振荡电路没有工作,U1芯片不从电源吸取电流,表现为8脚的5V电压为0V,7脚的供电电压较为稳定。
确定芯片是否已经振荡工作,可用测量7脚供电电压是波动的还是稳定的?8脚有无波动电压输出?这两点加以辅助判断,若为波动电压,虽测量7脚直流电压的最大幅度未达到16V(用示波器检测,其峰值其实是可达16V以上的),8脚电压仅为0点几伏,但可以确定U1芯片及外围振荡电路环节,都是好的。若测量7脚为稳压电压(但低于起振阀点),8脚电压为0V,则说明停振故障,是由供电电压低落(起振能量不足)所引起。
通常,R1、R1称为启动电阻或启动电路,实际上,供电端7脚所接电容C2也是启动电路的一部分。因R1、R2电阻值较大(一般为300~500kΩ之间),C2较小的漏电电流(即使其漏电电阻在百千欧姆级),即形成对启动电压/电流的分压/分流,而使启动能量严重不足。当其电容量严重下降时,使启动动力“后劲不足”而启动失效。而往往,容量下降与轻微漏电,二者又是同步出现的。
384x的供电端7脚电容,相比于其它电路的电解电容,好像更容易“失容或失效”,我在维修过程中,已碰到过多例,说明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背后一定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容后文探讨。
c、如果测量振荡芯片的7、8、4、6脚都有波动电压形成,哪怕7脚供电端的波动电压低至3~8V以下,也说明芯片及振荡回路大致是好的,电路不易形成正常振荡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芯片电源所提供的振荡能量不足,如供电端电容失效,自供电电路整流二极管或电容不良;二是因负载电路存在过流故障,引发芯片的过电流保护动作。前者的7、8、4、6脚波动电压幅值较低,后者的幅值较高。
如果配合测量电流采样信号输入端3脚电压值,可作出更为准确的辅助判断。当测量3脚近于0V,如0.003V,则说明间歇振荡不是由过流原因所引起,检修重点在起振电路;若测3脚电压达0.1V(用示波器检测,信号峰值达1V)以上,说明故障系由负载电路过流所引起,检修重点在开关变压器二次侧整流滤波电路和后级负载电路。

据说佛教禅宗有三种修行境界(青原惟信禅师语):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更诗意一点的表达(也称为学问的三层境界,王国维语)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一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二境);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第三境)
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一词,也道出了其中况味: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近年来修变频,是想得多,修得少了。有点越来越不会修的感觉,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修过一个故障,会联想起多例故障,甚至貌似不相干的多例故障,一道小坎儿,有时透出层层玄关。简单的一例电源故障,其实有多方面的牵扯,因此想说清楚一个故障,变得越来越费劲儿。有时就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这样一来,我的博文思路和风格,就起了大的变化。朋友们看我的文章,要有点耐心啊。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语)”,是多么好啊。渴时饮来困时眠,真正的道心,仍是平常。

掉了一阵书袋子,让大家先轻松一下,将本例故障检修归纳两点:
1)停振故障,单独为3844芯片提供17~20V直流电源,检测7、8、4、6引脚电压,可快速确定芯片好坏及故障范围,是一个高效的好方法;
2)停振故障,先焊下7脚电解电容,测其容量(或直接代换试验),再检查其它环节,也不失为一个高效率的修复方法。
以上两个方法称为快修绝技,电源停振故障绝杀技,也不过分。一般也不想以这些词儿,来夺人眼球儿,哈哈。
3)注意文中所述的辅助检测方法,可进一步确定故障来源。1、2、3脚也为关键测试点。
所谓“绝杀技”,是指将电路原理吃了透了,再掌握几个有效的检测方法,自然是就是高效率的检修了。

旷野之雪
2013年5月6日星期一

网友A:
咸工的境界又近了一步 精彩

网友B:
指针表测不准电容我也遇到过,修一台包装机的直流调速电路板,表现症状为能启动一会儿,然后就停了,最后用电容表量出一个电容失效了,但是指针表有正常充放电。
我师父以前一直说,三分技术,七分家生(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网友C:
前几日接修一台三晶1.5KW变频器,2844坏掉。原理图如咸工的电路图,换新后加直流电压,从10V开始逐渐调高到30V,8脚5V正常,整个电路就是不起振。通电情况下将30V逐渐降低,到15.8V左右时,突然启振,逐渐降低到10V左右,停振。直接加14V电压,死活不起振,非得调高再降低到15.8V,才启振,比较奇怪。搞得烦了直接通三相380,好了。只不过启动电容换成100uF的了,上电差不多5秒后才显示。
最后想了想应该是2844内部比较器动作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看了咸工这篇文章,变频器维修论坛应该不会再出现关于开关电源的各种问题了,这篇贴子已经写得够详细

了,呵呵。

网友E: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F:
咸老师您好!
      向您致敬!我是变频器维修初学者,已经买了您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和《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两本书,正在学习中!
现在遇到了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向您请教:我在修一台欧瑞F2000系列15KW的变频器,送来时检测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损坏,在新模块到来之前,我按照您说的办法屏蔽掉驱动电路的OC故障信号,一路一路的拆掉,发现U相屏蔽信号不能拆,上下桥臂只拆一个都不行,一运行就报OC。在屏蔽后启动变频器,测直流驱动电压,分别为U相:上臂:3.34--3.36V下臂:3.12--3.14V
                              V相:上臂:3.19--3.21V下臂:3.27--3.29V
                              W相:上臂:3.21--3.22V下臂:3.18--3.19V
按理说动态直流电压都正常,(但是就是在U相屏蔽OC信号后测量的),不应该存在有坏元件的可能性。可就是不能去掉屏蔽措施,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我带备用模块试过,也不行。故障现象应该是U相上有故障,但是不知道是上臂还是下臂有问题,不带电测量电阻电容等都没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驱动模块是3120,一体化模块是FP50R12KT4。烦请咸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cbaaljs@sina.com

网友F:
我现在有些糊涂了,按理说屏蔽OC的信号都不能拆,因为U,V,W三相六路驱动都是一样的,拆掉OC屏蔽信号相当于模块未接应该是管压降过大,拆任何一路都应该报OC,但是现在拆V,W相不报,只是拆U相才报。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是V,W相保护失灵,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V,W相失灵应该不影响变频器运行,但是接上模块测试,还是报OC,这就奇怪了。也就是说,现在只有U相保护管用,但是驱动电压都正常,IGBT模块保证是好的,但是为什么还报OC?我十分疑惑。不知道哪位老师有高招,也不知道哪位老师有咸工的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请大家帮忙!

楼主:
已在163邮箱中回复,为IGBT逆变电路接入24V低压直流电源,屏蔽OC信号后,在线检测驱动IC的IGBT管压降输出信号电压值,和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判断是哪路IGBT没有导通,或该路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不足,或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有问题。
应该不难判断故障所在。
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F:
老师您好!受到您的启发,我又重新做了一下屏蔽,原来由于我的粗心,并不是以上说的故障现象,而是U,V,W三相都一样,只要是短接P和N2,就不报OC故障了!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请老师指点!

也就是相当于把图片(模块内部电路)的14和18短接后就不报OC了。

网友F:
您说的屏蔽OC信号的实质是不是就是做那样的短接啊?但是在实际上模块后,14和18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短接的,就是用低压电源测试也不行,因为做了屏蔽以后那样相当于电源短路啊?所以下一步应该怎样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说的屏蔽OC信号的实质是不是就是做那样的短接啊?但是在实际上模块后,14和18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短接的,就是用低压电源测试也不行,因为做了屏蔽以后那样相当于电源短路啊?所以下一步应该怎样查呢?
驱动IC为3120,无IGBT管压降检测功能,OC故障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及后续电路报出的。重点检测一下这部分电路吧。与驱动电路无关。
或者本机型电路,有输出电压检测功能,起动期间有缺相故障,以OC警示。找一下有无这部分电路。

网友F:
咸工您好!按说电流检测电路报OC信号应该是在送电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啊?可是本机只有在启动了的情况下才报。再说了,屏蔽OC后启动也没有报别的故障啊?如果有检测输出电压缺相的电路,应该报继续报OC或者缺相啊?电流检测回路我也曾查过,在一开始我就怀疑是电流传感器电路方面的问题,但是看了您的文章后,感觉电流回路的故障应该是一送电就报OC,所以就没有继续查,而把重点放在了驱动电路上。另外,我在网上看到说有开关电源输出5V电压偏低也报OC的,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5V电压我测了,有4.98V,如果想提高这个电压该怎么办?不过这一点也不敢太怀疑,因为“屏蔽”掉OC信号后,启动就不会报了,所以5V电压偏低应该不是报OC的原因。那原因何在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C:
100微法电容大了,一般47微法左右,100充电时间长,导致启动慢.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是的,原为47uf。三晶的变频器,懒得换了,上次拆的时候差点把板子搞废了。

网友H(2013-06-09):
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公司有一台设备,设备上安装了两台安川变频器,一台台达变频器,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出现如,先运行台达变频器,正常运行,再运行一台安川变频器,台达变频器拖动的电主轴就停止旋转。台达变频器上的RUN 指示灯亮,STOP指示灯亮并闪烁。CNC没有报警信息。请问老师。是变频器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公司有一台设备,设备上安装了两台安川变频器,一台台达变频器,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出现如,先运行台达变频器,正常运行,再运行一台安川变频器,台达变频器拖动的电主轴就停止旋转。台达变频器上的RUN 指示灯亮,STOP指示灯亮并闪烁。CNC没有报警信息。请问老师。是变频器坏了吗?
可能是干扰信号造成的吧?如系端子控制,试在(台达)端子线上套装磁环,或在端子线和控制地之间,加10uF35V电容,试一下。看有无改善或消除。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也可以试着加大数字端子的滤波常数,如此有此功能的话。

网友I(2014-08-03):
看了你们的帖子,有启发有收获。

网友J:
咸工你好! 其实我今年5.6月份就是在众辰维修部修变频器的  不过现在出来自己干了  ,在众辰修的时候也碰到过两次5.7脚15V正常,但5.8脚没有5V的情况  后来维修部一位老师傅让我把这个电容换掉就行了(当时修的是3.7KW的) 结果两次都是这个问题 我记得好像是开关电源上U1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吧,后来他也没说具体原因,今天咸工你帮我解决了这个疑问了,幸好我看到了哈

网友K(2015-07-12):
学习了,奸文章。

网友L(2019-11-22):
看咸工文章如沐春风。
有些困惑:
1、何为起振?4脚有脉冲?8脚有5v电压?还是6脚有脉冲?
2、近日遇到类似问题。7脚14v,8脚5v,6脚8v,仅凭这些条件能判断是自供电回路供电还是辅助电源供电?
3、对于7脚14v,8脚5v,6脚8v,若4脚无脉冲,6脚有可能产生输出恒定8v吗?
才接触这个,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