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有一台施耐德ATV71 30KW的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检测发现U相的U与N断路,U相模块已坏,打开外壳发现U相驱动部分一稳压管已烧掉,板子反面一2R7的贴片电阻烧坏,再测周围原件发现一标有TVS311管子已短路导通了,但这TVS311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似乎是二极管,但是板子上二极管都是用D来标示的,就这个管子用TVS来标示,(和稳压管一样一共有6个),所以我不敢确定这6个管子到底是不是二极管,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管子,这管子上标有C608,哪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管子,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请你画出局部图纸来分析,可能是稳压管

网友B:
概述
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其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400W~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0.52A~544A;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
特性
TVS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管的特性与稳压二极管相似,双向TVS管的特性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其主要特性参数有:

网友C:
可用两支稳压二极管代替一只

楼主:
这管子正反向电阻都无穷大

网友D:
这个管子起到稳压作用,是不是一端和N相连,另一端和2.7欧姆电阻相连。

网友E(2013-06-11):
是TVS管可以用型号18C或者18B,B系列的比C系列体积要大,个人认为18B更适合大功率机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