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我公司一台变频器,其散热风扇型号为R2E280  品牌为德国ebmpapst,自从02年原装风扇损坏后,购买的风扇只能使用2-3个月,怀疑购买的风扇为假冒水货,那位高手教教我如何辨别真伪,谢谢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的风扇是交流还是直流的?能把现场和风扇损坏程度讲细一点嘛

楼主:
AV220V  通电后感觉转速上不去,有一股发糊的味道,只能用1000小时左右,原配的用了近20000个小时

网友A:
是交流风扇,220V的那么应当加装有变压器或两个风扇为串接方式,这样的情况你先检查下看看风扇是不是有接地的现象对地漏电,造成风扇线圈有很大的电流产生,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换的风扇也是用不几天就挂掉了,换了好几次,我才发现那个问题,最后我加装了隔离变压器之后风扇不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