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3-05-06):
30kw4极电机铭牌标电流56A。实际工作中:空载20A。负荷45A。电机温度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明:电机偷工减料或者大牛拉小车现象。

网友A:
呵呵;你能确定你的负荷是满载的吗?

楼主:
确定满载。30kw电机空载电流应该为多少。

网友B:
每种电机的功率因素不一样,材质不一样,间隙不一样。所以电流也就不一样了。56A额定电流,算算也是正常值。

网友C:
楼主怎么确定已经满载?说的这么肯定?

网友D:
空载电流大约等于额定电流值的一半,判断楼主的电机是处在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E:
电机长期在额定电流下运行很容易烧坏的,要留一定的裕量。楼主的情况很正常。

楼主:
我说的满载是说:机器全负荷。不是电机。6楼说的留的余量也可以理解。

网友F:
机械设备的电机,设计时通常留有一定的余量,或者按最大负荷考虑,工作时不一定在满负荷。

网友G:
确定是不是满负荷,必须用数据说话。楼主的情况我看是太正常啦,没问题的,

网友H:
交流异步电机,30kW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0%,这完全正常的!你的电机数据没有任何问题。说明在负载状态,45A,是额定电流的80-90%,这不挺好的吗?

楼主:
谢谢大家。一直以为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工作才是最好。

网友I:
相当多的电动机是处于大马拉小车工作状态。

网友J:
空载电流属于正常的,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3左右,功率越大的电机空载电流比例就越小。45A的电流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风机类?还是水泵类或者是其它负载?

网友K:
人家名牌上标的是额定功率满负荷运行的参数

网友L:
楼主的电机运转情况正常!不建议电机长期满负荷或超负荷作业!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是如何确定满载的呢?
肯定是大牛拉小车了

网友N:
同意10楼之观点 不过电机铭牌上标有效率 算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