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中M代码

楼主(2013-05-06):
 关于华中系统M代码设置问题,比如想M31表示工件夹紧,M32为工件放松,M37 M39分别为左右铣头启动,M38 M40分别为左右铣头停止,该如何在系统中设置参数,其PLC对应的R寄存器该如何设定...求指导..

网友A:
咨询系统厂家。他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