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量计

楼主(2013-05-06):
热量计的功用是测量在热力网中用户所取用的热量。热量的测量方法是测量送、回水管路中的水量及温差,并将这些 量相乘和进行积分。
   热量可根据下列方程式计算:

式中 q——热量,大卡;
    c——水的比热,大卡/公斤·度;
    G——流量,公斤/时;
    tl——送水管路中的水温,度;
    t2——回水管路中的水温,度;
    T——时间,小时。

   热量针是个复杂的仪表,它包括水量测定仪,温差测定仪以及积分装置。
  图16-23所示是一种T9B-14型热量计,它由:a)测量水量的装置;6)测量进、出口温差的装置;b)水量与温差乘积装置;i)测量和积算装置等四部分元件组成。

1-放大器;2-可逆电机;3-流量表;4-凸输;5-发送器;6、10-滑线电阻;7-测量电桥;8、9-出入口电阻温度计;
                                11-可逆电机;12-放大器;13-热量表。

   水量的测量是采用节流元件(例如孔板)和按差动变压器系统工作的薄膜盖压计。当水量改变时,差动变压器中产生的不平衡电压送到电子放大器1的输入端,放大器的输出端连接着可逆电动机2,它带动凸输4和可变电阻6。凸输旋转时,移动二次仪表线圈5的铁心,使系统恢复平衡。与此同时,电动机还转动流量表的刻度盘。
   送、回水的温差是由两个电阻温度种8和9进行测量。这两个电阻构成测量电桥7的两个桥臂,测量电桥的电压是12伏,由电子放大器12的变压器线圈取得,井且在共供电回路中接入变压器6。
   在测量电桥对角线上接入变阻器10,变阻器10上如以变压器专用线圈供应的0.3伏的电压。电桥的不平衡电压与变阻器10上所取得的合成电压送到电子放大器l2的输入端。在放大器的输出端连接着可逆电动机11,它带动变阻器10的滑键和热量计13的刻度盘。
   当水量改变时,可逆电动机11一方面移动流量表的刻度盘3,同时移变交阻器6的滑键,改变测量电桥7的供电电压,从而改变了测量电桥的不平衡电压。当水温差改变时,由于电阻温度计8和9的数值的改变,也会改变测量电桥不平衡电压。
   测量电桥不平衡电压改变时,可逆电动机11便转动,它一方面带动热量计的刻度盘13,同时带动变阻器10的滑键,改变所取出的补偿电压的数值,使系统恢复平衡。
   测量电桥的不平衡电压是与电桥桥臂的比值及与电压的相乘积成正比,故热量计电子放大器输入的信号是与水量和温童的乘积,即与耗热率(大卡/秒)成正比。
   如果热量表上带有类似流量表上的那种职算装置,那么积算装置的积算就是消耗的热量,大卡。
   热量表具有两个旋转刻度盘,一个量水量0—500立方米/时,另一个是耗热率0-20兆卡/秒。仪表的误差不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