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用松下FPX0控制A5伺服,实现定位中的暂停,不用回原点,大家谁实际用过,怎么做?暂停恢复后,继续运动到定位结束。

网友A:
没有见过FPX0这个型号。我的软件也没有。

楼主:
FP-X0是松下经济型的,指令和X系列差不多

楼主:
我装的是GR2.91,pro 6.314两个软件上面都有FP-X0啊,可能之前的版本没有吧

楼主:
按X0,定位开始(假设要走到1000),在行走过程中按X1,停在0-1000的任意位置,再次按X0时走完1000.

网友A:
如果是FPX系列PLC,必须装高速输出模块才可以。但FPX0的不知道也是不是这样。并且装高速输出模块的PLC要求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否则不硬件不支持。
程序: 停止指令:
绝对位置控制时,须要暂停,不可以清除经过值,第一轴 DT90348、二轴 DT90352、 三轴DT90356、四轴承DT90360。只要不清除上面的这几个内部寄存器,就可以继续前行。
怎么编写暂停和再次启动,这个就要自己去弄了。

网友B:
FP-X0相当于FP-X的简易版本,输出前几个是晶体管的,后面全是继电器,没有USB口,不能安装插卡;
价格比FP-X要低很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这是个机床改造的项目。我以前用过西门子200,300,第一次接触松下。

我买的是FP-X0 L60MR,也就是晶体管、继电器混合型的,Y0-Y3是晶体管,我想用Y0、Y1做A5伺服控制工作台,Y2 PWM给定一台变频器转速。现在要做工作台在运行中按键暂停,恢复后继续完成定位,不要回参考点,除非急停。

如果是FP-X系列买的是Ry型,是没有混合晶体管的,只能用扩展或插卡做脉冲输出了,所以我想理论上L60MR是没问题的。

还有就是关于DT90052,FP-X0用户手册P7-16上说:

停止后要回原点的,用DT90052好像实现不了暂停。

网友B:
FP-X0 60点价格与FP-X 60点的大约差价500上下,你可先用便宜的FP-X0试下;

楼主:
我定的就是X0的60点,LM60MR,不过没有到货,我也想到用DT90052做,就是不确定行不行。

网友A:
如果确定要用到暂停或急停,最好是用FP0R-C32T.加扩展模块。这样什么功能都有了。可以急停或者是暂停的,不过FP0R的编程特别烦人,没有用过松下PLC的编写FP0R可能会把这东西砸了。但用会了后,才发现用起来还真不错。
我用FP0R的编写的钻床程序,当钻头不利时,排屑后退再钻孔,重复数度非常好,不存在误差。
FP0R的价格也不错,不过到了60点,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B:
FP0R-C32T配一个FP0-E32T的扩展,价格上比FP-X0的要高许多;

楼主:
我们同时代理松下,价格是差不少,希望用当前配置L60MR来做,当工作台带工件工进时,润滑供油不足时或按下暂停时停下来,但是不能带工件回原点,故障排除或再按下启动后,要继续完成定位。

网友A:
你做代理商的都不会用,别人怎么敢买的货啊?如果不支持这个指令功能,你非要这样用,那就只有找你的上极老板了,叫他们把功能做上去就行嘛!

楼主:
有用过L60MR的发表下意见,求正解。

楼主:
确实用F172就可以实现了,没用心看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