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电源板没24V输出,我该怎么修呢?

楼主(2013-05-06):
接错线,导致端子的24V没有了,拆开后,板子上爆了3个电容,已经换上新的了,但是端子还是没有输出24V,大家看哪里的事,我该怎么修?

网友A:
红圈内的大概是二极管,你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一下.它的正反通不通

网友B:
这块是CPU226 DC/DC/DC上的电源板,电源就是DC24V的;你AC电源接进去了?

网友C:
输入220伏的,上边有400伏的电解电容,还有整流桥

网友D:
二极管后面那只三极管的问题!在这三极管就是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