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6):
这是一个皮带秤的控制演算器,给定和反馈都正常,下料也正常,就不知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要查它对应的手册吧,手册中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B:
厂家的随机手册或者随机说明书会有故障代码说明,问分管机器资料的相关人员索取,如果遗失,请联络厂家的售后解决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