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各位高手:我现在用的是FX2N-64MR-D,请有经验的指教一下如何修改寄存器里的数值。由于受条件和使用环境的限制不能用触摸屏,我现在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在程序里直接修改,太麻烦了!请问有没有和FX2N-64MR-D相适应的超小型触摸屏可以使用?不知道手持编程器是否好用?没用过!

网友A:
超小触摸屏,那用三菱的GT1020的
或是其它国产的,国产的价格应该是比较低的

网友B:
wenben文本显示器应该可以用。

网友C:
呵呵;三菱原来有FX-10DU  FX-10DM等专用的显示器,可以直接修改对应的定时/计数器及寄存器,不过这些现在很难买到了;
 想便宜加个文本显示器;
 不差钱用三菱GOT1020,尺寸比文本还小;

网友D:
如果是固定的一二个寄存器,并且数据不大时,可以用二到三个按钮来控制,当然也可以用拔码开关来做,我最早的数据输入就是用的拔码开关。文本也是一个办法,要改数据时插上去,数据改完了拔下来,这和手编差不多了,但要便宜得多。

网友E:
我还有一个FX一10Du一E一001的是个老古董了

楼主:
谢谢!没有输入点可用了,看来只能采用GT1020-LBLW,或者用GT1155HS-QSB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