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有一4KW的汇川MD330不定期报减速过电流,有时一天报几次,有是几天没事,查看故障时记录的电流只有5A多,换一台后正常,这台维修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A:
查看电流检测部分,可能是哪个器件性能不好,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把参数问题排除再说

网友C:
最好更换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