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整流桥烧坏

楼主(2013-05-06):
 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我们公司自行研发的。在生产测试中,加载测试,整流桥烧毁。那么,在维修的时候,应当重点注意哪块电路?

网友A:
你们自己都能研发出来,还要问这个问题?缩水太厉害,选型选小了吧

网友B:
山塞,山塞公司.那个用户敢用.

楼主:
我是在请教各位大侠,而不是听你们发牢骚。

网友C:
会做变频器的不会修变频器??啦个相信。

网友D:
提点参考:
1、选用整流桥器件质量欠佳;
2、电网谐波分量过大,必要时加装直流电抗器;
3、电阻限流(预充电)未发生应有的作用或失效;
4、偶发事件。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哪儿能买到拆机的 MDS35E-16整流器   K40T120场效应管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有,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