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乡镇自来水厂的水泵降压启动柜经常被雷击,降压线圈就会被烧掉,附近没有避雷设备,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启动柜的线圈吗?雷是怎样烧坏线圈的?比如按装空开模样的三相避雷器会有用吗?

网友A:
哈哈 看来楼主那块是风水宝地啊 经常遭雷劈。。。

网友B:
在空气开关输出端安装浪涌吸收电路,主要用到压敏电阻和安规电容,把电容接成自然星点接法,把星点端可靠接地,压敏电阻接在相与相之间。

楼主:
要选择多大的三相浪涌避雷器呢?40KA的够吗?有用吗?

网友C:
可以在本地电柜内装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