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手里这台众辰30KW的变频器。我用的是220变两相380的变压器。接R,S端,报的是加速欠压。接R,T端,一上电接触器“啪啪啪啪”来回吸合,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补充一下,大滤波电容是刚换的,可以确定没问题,接触器应该也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这问题我遇到过 记得那次修得是艾默生30KW的 用调压器托整机就这样报欠压 用380电源就没事了。 正弦1.5KW的也会这样。 好象是调压器功率不够,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懂 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
自顶一下,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接上电压表,在开机的瞬间看看电压降。

网友C:
可能是所配隔离电源变压器的功率容量太小,再就是开关电源或负载电路有过流故障,引发电源的间歇工作。其原因应该是好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