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我这有一块普洛菲斯的HMI,可惜没有编程软件也不知道怎么应用。型号是:GP37W-LG11-24V的,坛里谁有此HMI与LG的PLC或者三菱PLC的通讯软件,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A:
和PLC通讯软件没关系的,要找到它的编程软件,通过软件设置就能和PLC连接起来了

网友B:
和三菱的软件里面正常都有
和LG的要加个驱动

网友C:
Pro-face的软件,GP2000系列的,软件名称:ProPBIII

网友D:
ProPBWin C-Package03

到网上去找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