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我把我的电脑C盘让人加大了,可是把部分软件弄丢了,其中就有三菱、欧姆龙的安装程序,可是我现在重新安装时,就出现报警提示,程序不能安装。
三菱提示:C\USERS\ADMINI~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0\三菱PLC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8.86\SW8D5C-GPPW-C\ENVMEL\SETUP.EXE和仿真软件
参数错误
欧姆龙老提示插入盘1,我用的虚拟光驱安装在第一盘快完成时出现这个提示。
西门子S7-200的安装时提示:清除以前版本,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以前的版本了,全空了。300、400的没问题
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请逐一讲解,谢谢

网友A:
注册表没清,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B:
只有清注册表,可以手工清理,也可以用优化大师扫描清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装上优化大师清理后,真的安装好了,可是模拟软件怎么也装不上

网友C:
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扩容前应该先ghost备份下。

网友D:
清理如果不行的话,重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