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复位指令为什么这么用

楼主(2013-05-06):
大侠们 帮帮这是什么意思 那下面 100是什么意思 谢谢啦

网友A:
以M0.0为起始位,连续100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复位 M0.0到往后的100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M0.0为起始位,连续100个位。
1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