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我厂有台行车主钩上升时出现两边严重不平衡情况。断电几分钟再送电,在遥控器上按几次复位键,把主钩调平衡又可正常使用,但过一两天又出现这种情况。在出现两边不平衡时按急停可以刹车停下。请高手指点,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主钩有几个电机控制?怎么不平衡?一个钩子也不平衡吗?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电机,一边一个,各带动一个吊钩。

网友A:
哦,那就是两电机的同步控制问题了。这个二要看原控制方案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控制电机,电机得到5赫兹的时候,PLC接通刹车电磁阀,电机油压刹车机构打开,电机开始转动。

网友B:
能说的再细点吗

网友C:
变频器有下垂功能,让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到,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下垂功能好像在这里不太实用,因为下垂功能是用在两电机同轴连接的主从控制系统。而楼主的问题,似乎是两电机同步的问题,两个钩,不平衡的问题,一高一低。这个问题,关键取决于控制,两个钩是一个电机还是两个?如果是两个,电机的控制采用的是什么方式?用一个变频器还是两个?楼主看来对系统还是不熟悉,所以介绍的比较朦胧,无法展开针对性讨论呀。

网友D(2014-07-14):
两个电机拖动一个卷筒应该不会不同步

网友E:
双电机吊钩同步,需要加装编码器。--两边负载不一样,开环控制难以同步。

网友E:
如果机械上没有刚性连接的话,两个电机吊钩的平衡问题实际是电机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