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6):
图图图图

变频器怎么就不能反转了呢,原先短接24v和LI2就可以反转的,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
变频器设置的是2线控制,也定义了反转端子是LI2。现在短接24V和LI1可以正转没有问题,面板的电位器旋钮调节转速,端子台控制正反转,现在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大家看是设置的事吗,与我恢复出厂设置有关系吗?
我恢复出厂设置是设定的1N1。
现在就想实现面板旋钮控制转速,端子台控制正反转。大家看我是不是还有地方没设置呢?

网友A:
ATV的在恢复出厂设置时选择“全部参数”,
也可以试着将1L1端子改为反转,1L2端子改为正转,再短接看转的方向能不能控制,如果此时正转还不能启动,可以确认IL2端子内部断线了.将1L2端子定义另一种功能,取用另一端子(1L3~1L6,)再试试!

楼主:
试了L13和L14等都好用,初步怀疑是L12端子坏了,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如何修复这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