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修过微波炉吗

楼主(2013-05-07):
微波炉开几分钟后自动断电,怎么也打不开了。等好久  又能开了,但是有时没加热完,就又断电了。
不知何故?

网友A:
没有;
微波炉是比较常见的家用电器了。

网友B:
应该是微波管有问题了,热稳定性差了

网友C:
我家微波炉也出问题了,里面转盘会转,但是不热了。咋回事捏!

网友D:
楼主 问题是温度开关动作了。你的散热风扇没转动或转速太慢,也有可能是温度开关动作温度不对了。这个温度开关在磁控管散热片侧边,有两条线插上。现在还有微波炉在变压器上附有温度开关,这个动作也是你这种情况。在保证散热良好的前题下,都可以直接短接。
3楼 问题是微波系统出故障,保险丝断了。微波炉两个保险丝,一低压,一高压。你直接换保险丝一般不行,微波系统的任一故障都会是这个现象,建议你请人修理。
微波炉内有4KV高压,千万不要带电修理!就算断电充电电容的电也要待5分钟才能自行放掉,还有我们眼看不到的电磁波辐射。这个东西安全起见还是交由专业人士修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问题是温度开关动作了。你的散热风扇没转动或转速太慢,也有可能是温度开关动作温度不对了。这个温度开关在磁控管散热片侧边,有两条线插上。现在还有微波炉在变压器上附有温度开关,这个动作也是你这种情况。在保证散热良好的前题下,都可以直接短接。
3楼 问题是微波系统出故障,保险丝断了。微波炉两个保险丝,一低压,一高压。你直接换保险丝一般不行,微波系统的任一故障都会是这个现象,建议你请人修理。
微波炉内有4KV高压,千万不要带电修理!就算断电充电电容的电也要待5分钟才能自行放掉,还有我们眼看不到的电磁波辐射。这个东西安全起见还是交由专业人士修好些。
你很专业啊,谢啦

网友E:
微波炉修理不太复杂,但是在维修安全上是个大事,搞不好会伤害身体的。

网友F:
查下限位开关,和保护电路

网友G:
很简单,找个图看看

网友H:
我看有可能是散热风扇损坏造成的热保护。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楼主 问题是温度开关动作了。你的散热风扇没转动或转速太慢,也有可能是温度开关动作温度不对了。这个温度开关在磁控管散热片侧边,有两条线插上。现在还有微波炉在变压器上附有温度开关,这个动作也是你这种情况。在保证散热良好的前题下,都可以直接短接。
3楼 问题是微波系统出故障,保险丝断了。微波炉两个保险丝,一低压,一高压。你直接换保险丝一般不行,微波系统的任一故障都会是这个现象,建议你请人修理。
微波炉内有4KV高压,千万不要带电修理!就算断电充电电容的电也要待5分钟才能自行放掉,还有我们眼看不到的电磁波辐射。这个东西安全起见还是交由专业人士修好些。
定下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J:
只换过灯泡

网友K:
换过几个元件: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L:
要是里面冒了烟会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