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明纬12VDC开关电源,可以长期调到10V用吗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重要的是不要超过他的输出额定电流.

网友B:
没有问题;电压调低后,对应的最大输出功率变小,看你的负载电流不要超了就可以;

楼主:
哦。原来这样用过一个,不清楚现在坏了没有。主要是用于电位器的电源调节的。功率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