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求教,求教,请前辈指教哈

网友A:
那要看你想玩哪种类型的PLC, 如果是中大型的PLC,必须要有CPU模块,电源模块,可选择有I/O模块.像MITSUBISHI的Q系列,OMRON的CJ/CS系列,西门子的S7-300/400系列的 如果是小型PLC就不用这些了,都做成了下个整体,如FX系列,CP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