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请问各位师,设备和电,是不是先要算出这台设备用电、电流在来选择电线的大小,小弟还不会算,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每个电器都有额定电流,相加就是总电流,根据总电流就可以对电线进行选择,还要根据工况,走线方式并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

网友B:
通常是根据设备功率、供电距离等选择导线;
论坛上有关于电工口诀的帖子。

网友C:
先看看电工口诀

网友D:
看下基础的电工书吧

网友E:
首先要知道设备的负荷总容量(功率),其二算出负载电流大小,是明装还是安装,还有电线距离,还要考虑当地年最高平均温度(温度系数)最后计算安全电流选择电线的截面大小。(各种电气计算方法不同如三相异步电动机与单相电机、单相220V发热管与单相380V发热管计算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