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因为现在工作中,看到人家写得程序都很多需要用到这个变址,可是我看不怎么懂,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变址,是怎么一回事???可以简单举例说明么

网友A:
给你出道题,用最简单的程序表达以下要求:
D10、D11、D12…,直到D50,每个寄存器都加5。

虽然用ADD  D10  K5  D10
ADD  D11  K5  D11

ADD  D50  K5  D50
也能满足要求,但程序太繁,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可以用变地址的方式实现。
即ADD  D10Z  K5  D10Z
当Z=0时,是对D10数值相加,当Z=1时,是对D11数值相加。

网友B:
你去女生宿舍,问看门的大爷,105室怎么走,人家大爷告诉你,看见那女厕所吗,往右第5间就是了。

女厕所就是首地址,往右数5间就是变址,也叫做间接寻址。

网友C:
呵呵;首先请手册关于变址寄存器的说明多看几次,看明白了你程序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不过如果我的变址用在报警上面呢?怎么个运用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首先请手册关于变址寄存器的说明多看几次,看明白了你程序就可以理解了;
原理我懂,意思也明白,只是,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首先请手册关于变址寄存器的说明多看几次,看明白了你程序就可以理解了;
原理我懂,意思也明白,只是,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不会。。。。
要学到大师我这种级别,你需要看穿本质,能做到跨越品牌的限制,说明你真正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首先请手册关于变址寄存器的说明多看几次,看明白了你程序就可以理解了;
原理我懂,意思也明白,只是,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不会。。。。
要学到大师我这种级别,你需要看穿本质,能做到跨越品牌的限制,说明你真正学会了。

那我需要怎么个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