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中哪些是温控的程序?

楼主(2013-05-07):
各位老师教教我,这个程序里面哪些是温控的程序,他是怎么判断出热电偶断的?谢谢!

楼主:
这么多人下载,怎么都没人帮帮我的。我的邮箱:zwu009@163.com

网友A:
我也是初学,只熟悉开关量,处理热电偶的程序应该是模拟量,通过计算转换成温度数据,具体是哪一个,可以试验和观察程序,当热电偶断开时,某些模拟量会有相应的变化。

网友B:
梯形图第222步是温度控制程序,有两个温度模块,寄存器D597和598是读取温度数据的,如果程序显示一切正常的话,没有读取到数据就有可能是热电偶断线了。

网友C:
认真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手中有特殊模块手册电子版的吗?可否发给我学习学习。zwu009@163.com

网友C:
有
已经发了

网友A:
有FROM或TO一般都是处理模拟量数据的指令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怎么下载了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