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怎么计算一台变压器能负荷多少KW的用电设备?例如一台1250KVA的变压器能负荷多少KW的用电设备?其中有220V的设备也有380V的设备的又应该怎样计算?

网友A:
变压器名牌上有标注 变压后每个等级多大容量。比如220V的500KVA。110V是400.。。。。。

网友B:
要看设备的功率因数哟!

网友C:
  kW=1.732*U*I*COSφ

式中:kW--电功率,单位kW
  U--电压,单位kV
  I--电流,单位A
  COSφ--系统自然功率因数
如果按你说的1250KVA的变压器,低压侧(400V)的电流是1804A。参考以上的公式你应该算出符合你要求的功率。

以上回答尽供参考。

网友D:
变压器的容量KVA乘功率因数就是可带的总负荷功率KW。如果负荷功率因数是1,可带负荷的功率等于变压器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容量KVA乘功率因数就是可带的总负荷功率KW。如果负荷功率因数是1,可带负荷的功率等于变压器容量。
这种说法对

网友F:
根据负荷情况和使用情况也就在75%到80%吧

网友G:
简单点算就是你变压器的额定容量X变压器的功率因数(名牌上有标示)X变压器最佳的运行负载率就是这台变压器可长期运行的,单相的你接线注意各相电流不行就好了,然后转化为三相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