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在您写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晶闸管的故障这一节中的故障实例2,其中提到短接晶体管VT3,在触发端子任然测不到触发电压,但最后您的检测结果是CPU故障,但根据您画的电路图,短接VT3还是不行的话,那应该是电源故障啊,而且在后面您提供了两种维修方法,其中第一条就是短接VT3,可你明明在前面已经说了短接VT3,还是测不到触发电压,到底是你写错了还是我没看懂,还望咸工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该例故障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我的表述不够清晰吧。
光耦合器DPH2的受CPU信号控制,能控制晶体管VT22、VT3的工作与停止。
短接VT3,晶闸管主电路仍不能工作,取决于CPU控制信号、DU2是否振荡、VT22、VT3是否正常工作,等数个条件。其中任一环节异常,均会导致故障的发生。因而检查出CPU控制信号的问题,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您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根据您绘制的电路图,VT3的作用是将VD7整流出来的电压加到触发端子上去,就好比VT3是一个开关,而CPU相当于人的大脑,DU2,DPH2,VT22等环节就相当于人的手,大脑检测到合适的直流电压,就会控制手去按动开关,开关导通,就可以将电压引到触发端子上,而在故障实例2中,将VT3的C,E极短接,就相当于开关一直导通,如果电源正常,那么上电,只要电源工作,在触发端子就会测到触发电压啊,跟大脑和手是否正常是否按动了开关就没关系啦,同理,在故障实例2中,您将VT3的C,E极短接,结果在触发端子上还是侧不到电压,那就只能说明是电源不正常啊,我觉得应该是将DPH2的3,4脚短接,如果能测到触发电压,那问题就出在DPH2或者CPU,如果测不到问题就在VT3,VT22,DU2和电源等环节。
   而且在故障分析中您也有提到,将VT3的C,E极短接,结果在触发端子上还是侧不到电压,但在后面您提供两种解决办法中,第一条就是将VT3的C,E短接,这两处难倒不矛盾吗???
   希望咸工不要嫌我麻烦,只是此处兄弟实在是没看明白,望咸工解答。

网友A:
谢谢楼上朋友费心指出错误,你理解的对,是我粗心有误了。短接VT3,确定是直接将电源施加于晶闸管的门极。如仍不能触通晶闸管,是电源不良。
百密一疏,自己犯的错误,自己偏偏不易看出来。
朋友的理解是对的。
佛家有句话,是依法不依人。从电路原理出发(这块电路原理并不复杂)分析,就能准确看出文字中的错讹之处。谢谢,可能还有其它出错之处,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虽然有错误,但瑕不掩玉,书还是好书,很实用,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真的是很有帮助,所以我也希望它能够更完美,谢谢啦,如果可以,非常希望咸工能分享一些关于三菱和AB变频器的维修资料和实例。

网友A:
惭愧,有些是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啊,哈哈。
国外品牌的变频器,接手较少。测绘部分电路,因无法找到资料出处,不易确定其器件功能的检测方法,就没拿出来。
也有相当读者,要求添加国外品牌的电路。对国外机型,资料来源是个问题啊。

网友B:
路人甲飘过且受益菲浅,楼主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叫人敬佩,近来看资料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相比之下确实惭愧....
咸工从善如流,确有大家风范。

网友C:
我也是路过,LZ对维修的认真和对咸工读者的负责指出书中的错误,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读书要用脑去思考,而不是只读就行。咸工为人确实是我们的榜样,能够虚心接受错误。确实与楼所说有大家风范。

网友D:
楼主和咸工都是榜样,

网友E:
我是没看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