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K120SPLC 后连接G7-DR20A,PLC的输入点为:
P0………… P23。(十六进制)
输出点为:P40 …………P57。(十六进制)
而G7-DR20A输入点为:I0 ……I11。
输出点为:Q0……Q7。
我在编程时I和Q的写入都显示错误操作,请问是否用P继续编写?如果用P,那么是否输入接P24开始,输出接P58开始?还是输入输出直接P58开始?

网友A:
扩展上输入:P080 ~ P08F
扩展上输出:P090 ~ P09F
------------------------------------------
按上面的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今晚试试看,谢谢!

网友B:
一楼的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A:
既然用了LG/LS的PLC,最好还是把对应的手册看一下,像这个问题答案在手册上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C:
LG的是p多少的
认真看手册 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