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最近有个项目,电动球阀老是出现信号丢失现象!阀门关或者开到位后,阀门在往回走点,阀门关到位或者开到位信号丢失!!调了多次阀门限位无解!!
 谢谢各路大神 支招啦

网友A:
我单位的电动开关阀我也调过的,没问题呀。你把限位开关就调到你回走的位置啊,不过这样的话阀门可能关不死或开不到最大。

网友B:
阀门关到位或开到位在返回一点
莫非是上部的汽缸执行机构的固定螺栓松动,即实质上阀门的阀板已经关闭完全,可是上部松动,阀门的后坐力推动汽缸转动一点角度,因此造成阀位反馈部分的微动限位开关脱离反馈凸轮造成开关量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往回把限位也调整过还是不行,你往回调点他就在你往回哪里在往回走点。是属于阀门质量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我们是用的电动球阀,以前用气动球阀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最近改用电动球阀才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