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我刚学梯形图,不知道常开与常闭怎么用!谢谢

网友A:
电灯开关玩过不?那不就是常闭常开典型么。

网友B:
如图:

同样是M8000 上面是常开,下面是常闭。。你看Y0与Y1的输出,一个接通一个断开。
这样描述明白么??不明白也可以加我QQ。604057346,欢迎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C:
如果能够软件仿真(例如编程软件自带),可以如楼上一样,编程试验一下。
首先可记住规则,然后再理解;常开与常闭,是仿照继电器、接触器的名词。

网友D:
也在学习中的路过。

网友E(2013-06-07):
學習一下電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