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请问各位老师:MC-21212这款步进驱动器在工作一段时间就不能正常运行,怎么办?过了一会凉了以后又可以了,反反复复的。

网友A:
电流调小一点,降低温度。

楼主:
不知道怎么调小啊?已经加电风扇吹风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两台并列运行?

网友B:
驱动器上面一般有DIP开关,说明书先找到看下;

网友A:
这个电流调整与你用风扇吹是二码事。上面一般有拔码开关或者是电位器的,调整到和电机相对应的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