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我用的屏是GP37W2和欧姆龙 CP1E-na20dt-d的进行通讯。
我画完按键后,确认按键和连接的时候发现,屏上的开关按钮设置的一位用的是工作区(w)里的 W0.04 我如何表示出来?
当时就想做一个触屏上的按钮,但是不知道怎么和屏上的图纸联系起来。

就上图这个W0.04.我在屏幕上的地址如何设置?
我查了下W区的不能直接对外围设备进行输出,这个可以表示么,如果不能表示,我怎么在触屏上把这个按键表示出来。
小弟在这感谢大家了,真心不会。新手做的第一个项目,查了些资料,但还是没解决。希望大家多帮帮忙,介绍2个方法吧。

楼主:
补充提问,我这个CP1E要是 在编程选择PLC型号的时候选哪个。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提问,我这个CP1E要是 在编程选择PLC型号的时候选哪个。谢谢大家了
选CJ/CS系列;

网友B:
协议选择"OMRON SYSMAC-CS1 SERIES "

地址的话你用1个位按钮,地址选择为W00004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2位版主的回复,小弟不胜感激。原来没选对型号,练W这个都没有,真是太感谢您了。

网友B:
问题解决就好。

什么分啊分的就不用了。

楼主:
这就是小弟的成果,难度不大。谢谢各位版主指导了。让我这第一步走的很成功

网友B:
走线比较乱
一般人看不懂

楼主:
嘿嘿,谢谢版主指点了。
小弟下次注意,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