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做的一个单片机控制板

楼主(2013-05-07):
四个按键,四个继电器输出,四个光藕隔离输入。试试手的,过几天打算做一个八入。六输出的拿去打样!!!

网友A:
可以自己做plc了

网友B:
好久没做protel了,我都快忘了怎么画图了

网友C:
板子好做好程序不好做啊。

网友D:
既然有继电器,最好输出不要公共。三极管到继电器那,加个二极管什么的。输入的光耦那,能加些防干扰的。

网友E:
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的
1、继电器的线圈还是要有续流保护的,不然线圈通断时产生高压可能会烧掉三极管
2、光电隔离的基本原则是 不供电源,如果供地,实际隔离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这两点都是硬伤,尤其是 第一点。

网友F:
不错。好久没画图了。
好好奋斗。

网友G:
这板子计划做什么用?
仅就图而言输出加隔离比输入意义大。如果某一个输出驱动三极管击穿,输出一路信号会带来两路输出的,造成误动作。

网友H:
你就不打算弄几个安装孔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就不打算弄几个安装孔吗?
说的是啊~

网友J:
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驱动继电器我是计划用ULN2003的。关于隔离,有比没有好很多,试过很多次了。不加光藕基本上是没法使用的,,打算是在电路板上再装一个12V*3W变压器,带动这些负载应该不成问题。单片机用STC11F02E。调试方便些。下载程序本来是用的学林电子的EP3.0编程器的ISP,一次都没下载成功,而且一按下载电脑就蓝屏重启。拿自己以前做的实验板上的RS232接上去居然很稳定。。分析了下应该是取电源的地方不对,编程器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打板四角打圆的吧,直角割手

网友D:
楼主有没有便宜的打样地?想试验很多电路板,打样太贵。

网友L:
干嘛用呢?感觉硬件好搞 软件难弄呀!

网友M:
学习中感谢上传

网友N(2015-04-06):
不简单呀   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