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就是要开发一套Comfort系列的屏同时能满足和200和300PLC的程序,因为我们针对不同的客户要求,有的要求用200,而有的要求用300.我们的屏界面和程序要求用一套。请大家讨论一下可行性。要求我在组态软件里选择不同的连接,比如连接1对应与一种PLC,而连接2对应于另一个PLC,我只要选择好,变量表就自动可以对应好不用的地址。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脚本也可以,我今天没有找到可以导入变量表的系统函数,本来我想在自己的电脑上建两个数据文件,然后选择导入,但没有找到这个函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欢迎交流。

网友A:
是一个屏直接连两个PLC吗

网友B:
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做2套触摸屏程序。

如果触摸屏软件支持符号变量的导入导出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接连两个PLC,是一次只会连一个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量是可以导入导出的,但只能是手动,不过领导要求会自动切换变量表,这样就难为我们这些小弟了,西门子热线也咨询了,他们说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做了一个方法就是建3组变量,一组对应于200的,一组对应于300的还有一组是HMI内部的,然后通过脚本,让他一个一个的选择,非常麻烦,以后做好了我上传上来。做这样的事情真是晕倒,感觉是在钻牛角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楼主的意思:
设备从功能,围观是看不出用200还是300控制,对吗?
换个角度看,设备用300控制,也可以200完成。
那你就从PLC下手,与屏有关的数据,使用他们共有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