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当使用pid指令时,实际值等于设置值,输出值时等于0还是等于一个不确定的数

网友A:
保持不变的输出。

网友B:
等于一个不确定的数,最好等于50%左右,可上可下。

网友C:
等于一个不确定的数,在此值上下波动

网友D:
你设计的最大值or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