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我用EB8000V465.04版本通过USB传输 在下载时, 总是出现错误,请各位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没有装USB驱动或者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B:
一般是USB线质量不好

网友C:
你的电脑是不是比较老,上面的USB接口版本比较低?
如果是换个新的电脑试下

网友D:
应该是USB线的问题,换条USB线,用个U盘下载多方便啊。

网友E:
下载线不要用很细的那种;

网友F:
跟USB 有有关系。电源不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电脑是新的,USB线也是新买的,从触摸屏上传数据没有问题,就是从电脑下载到触摸屏是老是出现这个情况。我头都大了!!!!!!

网友G:
如果是台式机!换到后面的usb接口试试!

网友H:
唉,是这样的。威纶通的屏特别挑线,买好一点的。路边摊的一般拔插个3、4次就挂了。不能用了。

我个人分析原因是这样:线的接口那有弹片,好让连接的更好,水货线的弹片拔插个几次后,哪里就萎缩了,导致连接不全。

网友I(2013-06-25):
我的tk6070ih触摸屏也是这个问题啊,哪位大虾帮解决下,谢谢

网友J:
用10元以上的USB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