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7):
旋进流量计能不能测液体和蒸汽?

网友A:
旋进流量计???
是什么流量计,旋进漩涡流量计么,偶理解其就是涡街流量计的一个变形。那么液体和蒸汽就不是问题,不过两相流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涡街流量计,它是漩涡流量计的改进!

网友B:
理论上讲是可以测量液体和蒸汽流量的,但要看具体产品的指标,如有的工作温度可达300度,但有的仅有几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