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施耐德万能断路器,上边标着分段电流65 KA 没有标最大额定电流。
它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的额定电流是分段电流的十分之一,也就是6500A?

网友A:
应当不是,那应当是短路分断能力,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B:
额定电流与分断电流是两码事,绝不能混淆。不可能不标额定电流,或通过型号查产品手册来获知额定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施耐德万能断路器,上边标着分段电流65 KA 没有标最大额定电流。
它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的额定电流是分段电流的十分之一,也就是6500A?
兩回事,別瞎搞

网友D:
额定电流是指断路器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带负荷能力。
分段电流是指断路器下在短路情况下分段短路电流的能力。一般指断路器的熄灭电弧及熄灭电弧时断路器的稳定性能。
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万能断路器上就是没有找到额定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