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增加一台PLC,原使用欧姆龙的NT631C的触摸屏,PLC型号是CP1H。
增加的PLC实际是为了增加原系统的I/O点,因为原系统扩展已到极限,升级PLC不现实,并接一台PLC是不错的办法。
现在需要将Aplc的一些数据传给Bplc使用,同样B部分升级A需要。
Aplc二个串口,一个给了计算机,一个给了触摸屏。

如果使用PC link都需要将一个口腾出来,但是工作量会大,或某些人不合作。

现在想用屏联二台PLC,不清楚可行否。
方法:
1.使用422口联二台PLC,或用二个口(232/422无关紧要)分别联二台PLC----接线部分

2.通过屏将A plc里的数据,大约50个,传递给B plc,将B plc里的数据,大约60个,传递给A plc,由于没这样用过,特求救,怎样实现?
时间紧,看资料慢些

网友A:
感觉实时性高的话实现难,没这么做过,自己猜的。

网友B:
用屏传是不好的。
如果生产和安全对PLC程序要求高,屏一旦坏,影响太大。

网友C:
我现在正在这样做,用松下PLC,做链接通信。不要什么指令就可以。PLC一主一副。

网友D:
1.使用422口联二台PLC,或用二个口(232/422无关紧要)分别联二台PLC----接线部分

---原理上应该可行,422可以一点对多点传输数据,但是具体没这么做过,无法提供意见
2.通过屏将A plc里的数据,大约50个,传递给B plc,将B plc里的数据,大约60个,传递给A plc,由于没这样用过,特求救,怎样实现?
---个人感觉,实现这种功能,得需要编个脚本了,不知道NT631C是否支持,西门子MP系列的应该可以

能力有限,只能说到这了,楼主不好意思...

网友D:
3楼吴工说的,最常见,
用PLC做主从,然后用一个PLC与HMI连接,显示相关数据,楼主可以一试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楼吴工说的,最常见,
用PLC做主从,然后用一个PLC与HMI连接,显示相关数据,楼主可以一试呀
问题是A PLC已经没有多余的口与B PLC通讯了;所以你的想法不现实。

只能是通过触摸屏进行A和B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F:
二台PLC间进行通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屏传是不好的。
如果生产和安全对PLC程序要求高,屏一旦坏,影响太大。
现在是可不可以实现,实时性需要在实践考验(现在这个系统都是s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正在这样做,用松下PLC,做链接通信。不要什么指令就可以。PLC一主一副。
您说的是PLClink,这是最后没办法在用,当然在做这个准备,关键是触摸屏必须移到新增加的PLC上,屏里的地址全要改,这样A传给B的数据太大,数据链接区够不够用都是问题,如果自己编数据链接程序,这个工作量也是不敢想的。

网友G:
原则上是要使用PC_link 的。

楼主:
目前考虑到的几种方案已制作事宜图发在顶楼供参考。
还希望集思广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则上是要使用PC_link 的。
理论也不应该这样,有商建议,他家产品可以实现。

网友H:
同一品牌的通讯比较简单的
用松下FPX的做过
设置对了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楼吴工说的,最常见,
用PLC做主从,然后用一个PLC与HMI连接,显示相关数据,楼主可以一试呀
问题是A PLC已经没有多余的口与B PLC通讯了;所以你的想法不现实。

只能是通过触摸屏进行A和B之间的数据交换。
这个屏可以实现“A和B之间的数据交换功能”吗?

网友E:
打电话给OMRON技术支持,问一下1个屏连2个PLC, 2个PLC之间数据交换问题;

反正我知道Proface肯定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楼吴工说的,最常见,
用PLC做主从,然后用一个PLC与HMI连接,显示相关数据,楼主可以一试呀
问题是A PLC已经没有多余的口与B PLC通讯了;所以你的想法不现实。

只能是通过触摸屏进行A和B之间的数据交换。
这个屏可以实现“A和B之间的数据交换功能”吗?
nt631是不支持“A和B之间的数据交换功能”的,以为其开发较早,哪时没有这种要求(猜的)。
现在的具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电话给OMRON技术支持,问一下1个屏连2个PLC, 2个PLC之间数据交换问题;

反正我知道Proface肯定是支持的。
相信会有这个功能,个人认为这个功能比PClink方便,
只是“用屏传是不好的。
如果生产和安全对PLC程序要求高,屏一旦坏,影响太大。”要求屏质量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正在这样做,用松下PLC,做链接通信。不要什么指令就可以。PLC一主一副。
由于NT631不支持方案1,看来只能改用方案3,研究屏的程序后再说。

楼主:
经过研究屏程序,总共有大约300个数据要通过PClink传给BPLC,还好,不是太多,通过程序可以完成。
谢谢大家

网友I:
我做过,没有说的哪样难,两个PLC用485通信连接有共公数据区,就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回复
二个PLC数据链接很简单,关键是屏的问题,大量的屏数据都要转接。
再次出现的问题,Aplc输入的信号个别在Bplc读不到,而欧姆龙PLC又没有单稳指令,最后只好加延时。

网友J(2014-02-09):
二台PLC进行通讯,然后把程序重新写一下,其中一台对上位HMI进行通讯.

网友K(2014-03-14):
用屏的话,实时性太低了。二安全性太差了,建议楼主不要这么做。以前做过无关紧要的数据可以通过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