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3-05-08):
台达变频器控制电动机无极调速是靠外部电位器控制,需要对变频器做哪些设置..最高速度已定..求指导

网友A:
哪个系列的?
先把频率来源及运行信号来源二个参数设好;

楼主:
VDF-B系列 最高操作频率01-00,最低输出频率00-05,输出上限频率01-07,输出下限频率01-08...因为是外部电位器控制需要设置哪个参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