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一、工业分析的内容
   工业分析是分析化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具体应用,是一门实践性、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在工业生产中,从资源开发利用,原材料的选择、生产过程的控制、产品的质量检验到三废治理和环境监测等一系列分析测定过程部属于工业分析的内容。
   二、工业分析的任务
   工业分析的任务是研究和测定工业生产的原料、中问产品、最终产品、副产品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的化学组成及其含量,对生产环境进行监测,对生产过程的各项指标进行监控,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保证产品的质量。
   三、工业分析的特点
   工业分析的对象统称为工业物料。由干工业物料的复杂性,产品的多样性和生产的时间性等,使工业分析具有以下特点。
   (1)工业物料成分往往比较复杂,干扰因素较多。必须考虑分析方法的选择性及消除杂质干扰的方法。
   (2)工业物料的教量很大,有的大到成千上万吨,并且固体物料往往不均勾。因此,必须正确取样和制备试样,保证用于分析测定的试样有充分的代表性。
   (3)在保证生产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采用快速测定方法,以适应生产过程的控制分析需要。
   (4)根据试样的具体情况,采用单一分折方法或多种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测定。并根据生产实际的要求,确定分析测定结果的准确度和允许差。
    用工业分析仪可快速的测定。

网友A:
ATP 工业级存储产品技术特色:工业级SD, MicroSD, SSD ,CF 等
联系电话 : 021-50802220
1 ATP 写入损耗平衡(Wear-leveling)技术,Wear-leveling 技术通过卡外部逻辑地址和卡内部物理
地址的轮转映射操作,可有效避免对部分地址空间写入过多造成的单元损坏
2 PowerProtector 断电保护
PowerProtector 是ATP特有的一项主动型的断电保护技术,可在系统突然断电时防止数据崩溃
PowerProtector 是断电保护的第二代解决方案,与采用超级电容的第一代方案相比,为长时间以及
高温度环境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可靠的保护
符合JEDEC JESD218: UBER (Unrecoverable Bit Error Rate)的要求

3 静态数据更新: 针对“Read Disturb”的保护
在只读的应用中,因为“read disturb”也会发生数据崩溃或数据失效
在读取操作中,一旦探测到任何错误迹象,控制器将会自动将数据转移到新的block中,从而消除数
据崩溃或坏块累积的风险。

4 闪存健康状态监测及反馈
向host设备提供闪存的擦写状态信息,以利于预估接近失效的闪存产品,并及时进行更换处理
可通过ATP提供的特定命令设定来支持,应用于工业级SD卡,工业级USB存储设备。
可通过SMART 界面应用于 SATA, PATA, CF卡
可提供Windows/Linux下的 SMART 应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