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磁翻板液位计该如何“照顾”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个疑问来进行探索研究,相信会有大家的阅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悟。
   众所周知,在磁翻板液位计测量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故障,故障的及时判定分析和处理,对正在进行了生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根据日常维护中的经验,总结归纳了一些判定分析方法和分析流程。
   1、分部检测:将测量回路分割成几个部分。磁翻板液位计如:供电电源、信号输出、信号变送、信号检测,按分部分
   2、替换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更换,判断故障部位。如:怀疑变送器电路板发生故障,可临时更换一块,以确定原因。
  3、短路检测:在保证磁翻板液位计 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磁翻板液位计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差压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
  另外一点,液位计现场使用的时候,需要我们注意应先打开上部闸阀,后打开下部闸阀。玻璃管液位计这是由于液位计连通管的底部装有保护浮子的止推弹簧,否则,大差压的作用可能撞碎浮子导致液位计无法使用。
  还有,液位计使用过程中,如果输出信号产生频繁扰动或有干扰脉冲,就要检查信号电缆屏蔽层是否可靠接地,工作接是电阻能否满足要求。加入干扰依旧没有完全解除,我们可以用信号隔离器来进行解决。
   以上就是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如何“照顾”好这款机器是重中之重,包括你和我,只有共同去探索研究,才能找到最行之有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