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8):
一台施耐德ATV61-30KW变频器,3个整流模块都损坏,其中两个炸裂,是SKKH57-16E半控桥。触发端几个电阻和两只三极管损坏。全部更换损坏器件后通电,电源灯先亮后听到380v升压变压器瞬间有 呜 的一声负载过重的响声。随即变频器完全正常。分析该机预充电电路没有充电电阻,是驱动板电源先工作而后主板得电工作然后触发3个半控桥,直流母线正常后整机进入预备状态。所以有些担心:接380v后会不会炸整流?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现象,开关电源的工作,便是依赖于预充电回路的。如果380V隔离变频器的功率容量偏小,变频器上电对电容充电期间,就有负载过重的一个阶段啊。
请检查确定一下,预充电电路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