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

楼主(2013-05-08):
帮忙解释一下下面这段程序,命令知道,其中K10和D10是什么数,能达到什么目的,谢谢。

网友A:
把整数转为浮点数,软件里面有解释的呀。
这里面是要实把K10转成浮点数,然后再用来和那个DT3000的系数相除。实际上是把系数减小10倍。也就是去掉一个小数点。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