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step7 300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我刚刚学PLC不久, 现在也就停留在装软件水平,现在想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step7 300运行一个小程序却总显示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如果连接实际的PLC,请确保你已经通过编程电缆连接上了PLC并下载了程序。
2、如果没有实际的PLC,请确保你已经安装了PLCSIM并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