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液位仪利用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想利用CP1H读取液位仪的测量数据并进行分析去控制其它设备,但试验了几次都无法读取。这里有液位仪的通信协议,请论坛能人对PLC的串口设置和TXD发送请求的程序予以帮助指导,谢谢!

楼主:
PLC设置及请求程序
但液位仪没有响应返回数据

网友A:
你程序完了?
命令发的对不对另说
起码还要读回来呀

网友B:
有需要来找我吧 QQ149034219 我可以帮你做

楼主:
这是读回来的程序:
这是发送监控:
发送后D100的值为0010,代表485已经有数据缓存了,但节点A392.14没有接通,也就是485中没有反馈回来的数据。

网友A:
你发送,接受都用输入点控制,发送时机你可以控制,接收你也能掌握时机?
A392.14通没同这样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关注!
TXD发出的数据先缓存在串口中,当收到反馈回来的数据后,就会替代掉原来的数据,此时A392.14就会接通,就可以用RXD去读取串口缓存中的数据了,所以什么时候去读取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A:
那就是你发出的数据液位计没正常接收,你先用计算机发一下,看数据对不对(也可能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