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求助

楼主(2013-05-08):
请教各位大侠 光洋老plc SA SR系列区别在哪里 谁兼容谁
另外是不是要手持编程器才能 编程
设备上有一个SA系列的太老了
怕坏掉 想找备件或者更换

网友A:
直接打电话问无锡光洋电子就好了

网友B:
老设备需要用手持编程器才能修改程序。光洋软件 我有。

网友C:
SR20 21的CPU?
需要手编A-21P-EX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大家 设备上是SA -21-EX 台湾的
打电话问了无锡光阳他们讲 SR SA系列不同用、
SA是台湾版

网友C:
呵呵;这些全都停产了;没有可以直接替换的;
你可以手编器把程序读出,然后换型号时程序按原来的再输入下;